准双曲线齿轮,怎么计算安装位置?

楼主(2012-12-25):
准双曲线齿轮,求指点,怎么计算安装位置?中心偏置距离怎么确定?

网友A:
设计手册中有几何尺寸计算的,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中有几何尺寸计算的,楼主看看。

看了,不太懂,偏置距离我怎么确定呢?公司就买了这样一套齿轮过来,要安装!

网友B:
齿轴放到齿圈上,保持前端不动,摇摆轴尾部,确定中间位置,实际测量轴齿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轴放到齿圈上,保持前端不动,摇摆轴尾部,确定中间位置,实际测量轴齿中心距。

很难测量吧?

楼主:
跪求方法,大师们帮帮忙啊

网友C:
模拟装配,装配后只要前进挡,和倒档印痕里小端2-3MM,形状呈椭圆状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装配,装配后只要前进挡,和倒档印痕里小端2-3MM,形状呈椭圆状就OK

不太明白,能清楚点吗?

网友C:
就是用对研检查机调整偏置距和安装距印痕达到要求后测量实际偏置距和安装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对研检查机调整偏置距和安装距印痕达到要求后测量实际偏置距和安装距

没有什么简单测量和计算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