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木材的刀具用什么钢做比较好,硬度是多少,需要些什么热处理

楼主(2012-12-25):
刀具用什么钢做比较好,硬度是多少,需要些什么热处理,刀头的转速有9000多转

刀

楼主:
现在用的钨钢刀容易崩刀。

网友:
我们有代理德国的专业道具
有兴趣可以联系

楼主:
德国的刀贵,得考虑到成本,主要想请教一下材料和工艺。

网友A:
一般碳素工具钢T8A、T10A等,淬火HRC58-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碳素工具钢T8A、T10A等,淬火HRC58-62.

谢谢,我上次用40Gr做了几把。,磨刀刃时有点翻边。淬火硬度HRC55-58。用你这材料去做几把试一下

网友B:
普通钢材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钢材也可。

45钢吗,硬度要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钢吗,硬度要多少

行,简单调整HB220就行。不用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简单调整HB220就行。不用淬火。

主轴旋转速度有9000多转。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旋转速度有9000多转。可以吗

可以,前角要大,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前角要大,注意散热。

大概多少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度合适?

30-45度

楼主:
谢谢,我认车间加工一个,试一下

网友:
用钨合金的好些

网友(2015-06-17):
木工粗皮铣刀用什么材质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