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介轮,和齿轮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2-25):
今天看资料提到了介轮机构,在网上查没查到,烦请各位指教,发个图片看下。另外再讲讲,介轮的工作场合是什么?和齿轮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和齿轮基本相同,只是没有键连接,随主动轮自由转动。

网友:
介轮就是中间轮或过渡轮.

网友:
还有介轮? 真的假的啊!

网友:
也叫惰轮,一般用于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
滚齿机上面用的比较多,用作改变旋转方向或补偿中心距

网友(点评):
奥,原来如此

网友:
只知道有惰轮,那如果介轮是惰轮的俗称的话,下图中蓝色齿轮即是:
8 v/ W; k# _* O: ~% D惰轮作用是改变传动方向(不改变传动比),例如汽车的打到倒档就是惰轮在起作用

网友(点评):
太形象了。

网友:
就是堕轮,叫法不同而已

楼主:
领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
8楼介绍的很清楚,加上图片更容易懂了

网友:
如果介轮就是惰轮就理解了

网友:
只是叫法不同么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A:
和齿轮基本相同,只是没有键连接,随主动轮自由转动。

那介轮和挂轮有什么区别。

网友:
汽车差速器里面有这种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