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加工,讨论

楼主(2012-12-25):
最近碰到个零件加工上有些问题想和大家一起研究下,简图如上:
图纸上要求:
材料为T6061-T6铝管(外圆71    内孔52   长度700至1100之间多种型号)
车床加工时须粗精车一次到位,不得二次装夹精车
产品阳极氧化
问:
1:图上两端尺寸的同心度怎样保证?(工艺?机床?)
2:如果能够加工须注意哪些关键加工环节?
3:能不能一次加工到位?
4:如果能一次性加工,那加工过程中会不会有热变型影响精度?
5:如果能加工成成品,阳极氧化过程会不会影响两端的尺寸精度?

欢迎各位大虾讨论,期待某位大神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
关注中,等高手

网友:
等待师傅解答

网友:
不会 帮你顶一个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先申明一下,个人观点,不对别拍砖啊
车床最起码的能把这个铝管塞进去。
加工:首先,先用顶针顶起内孔,用台阶爪装夹,把有台阶这头和外圆做到位,最好外圆直接车到要求长度,或者留0.5到1毫米,方便定位劈长度,倒角可以把这点倒掉。
           其次,烧一副软爪,爪子长度以你的内孔刀可以镗到为准,越长越好,软爪和工件的接触面要尽可能大,这样装夹方便
           最后,定位,这个具体看机床,自己想办法做靠山
以上只是我个人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时挺难,我也没做过这种工艺的,仅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下,阳极氧化没做过,这个真不知道,不过可以先弄个样品去试一下

网友:
关注中,感兴趣

网友B:
1.制作一根D51.5的工装轴,装夹车外圆。(不知你d52精度有多高)
2.外圆车好,装夹外圆,取出工装轴车内圆。
个人观点,诸位大虾也来评价指正下!

网友C:
一般阳极氧化内孔都会大个一两丝

网友D:
可以采用台湾的双刀塔数控车床,可以一次成型,这个工件应该是印刷机械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申明一下,个人观点,不对别拍砖啊
车床最起码的能把这个铝管塞进去。
加工:首先,先用顶 ...

感谢老兄的回复,但两端的同心度似乎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制作一根D51.5的工装轴,装夹车外圆。(不知你d52精度有多高)
2.外圆车好,装夹外圆,取出工装轴车内圆 ...

呵呵,是我没表述清楚,材料是厂家提供的定拉型材,内孔的尺寸不是很精确。

按楼主的先加工好外园再装夹车内园,不知有没考虑工件长度?两端同心度?
还有就是图纸上明确标明要求:粗精车一次到位,不可二次装夹!!!(虽然我对此也抱有怀疑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阳极氧化内孔都会大个一两丝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台湾的双刀塔数控车床,可以一次成型,这个工件应该是印刷机械上面用的。

呵呵,工件的用途我不方便说,毕竟厂商有保密要求,但双刀塔数控车床到是个讨论方向。(当然,那是在有能力投入这成本的前提下)
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来解答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留言,昨天没表述清楚的现在补充下:
1:材料是定拉的型材
2:数量是每月500根左右的批量生产
3:国内已经有高手按图纸要求批量化生产了

在这里还是要请各位大神讨论解决方案,谢了!

网友:
长径比达到了10~15.5。还有同轴度的要求。加工起来不容易哦,坐等高手方案,学习。

网友:
“车床加工时须粗精车一次到位,不得二次装夹精车”奇怪的限制,此零件要想保证精度,肯定要粗精车

网友:
求解,深孔镗装夹是个问题,有难度。。。

网友:
想问一下,车床车内孔,最深能有多长?

网友:
首先对你要求的加工方法就有点异议,‘一次性粗精车到位,不得二次装夹’。两头都有内外台阶,请问如何一次做到位?
氧化处理的时候材质通常会缩水一丝左右,即外宽变小,内腔变大。

楼主:
呵呵 很明显这是图纸上标注的要求,这也是希望各位大虾探讨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