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材料的薄板,什么工艺才能控制变形度?长期困扰

楼主(2012-12-25):
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

我这里是搞机械加工的,平时以检具、治具、小型自动化设备加工为主,但也接一点其他公司的自动化设备的加工件,今年遇到好多苹果的案子,精度都是比较变态的(自我加工能力评价,呵呵!!)。

遇到一些关键尺寸比较多、材料比较繁杂的加工件,我们就头大了!

比如铝板、电木、pom这样的材质,材料 厚度有时候只有3-5mm,稍微厚的也就是10mm左右,但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都在0.02,就算是关系搞得比较好,也只能放到0.05之内。我这边的师傅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变形度都超过了要求。

希望各位师傅赐教一二,此类材料的薄板加工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一般用什么样的工艺才能控制变形度。

网友:
我在以前单位解除过10cm的铝板,平面度和平行度上磨床磨,能达到0.02,关于你说的3-5MM的铝板,我原先单位买的都是现成的整张3-5个厚的铝板,2面膜一揭,平面度和平行度基本上都能在0.05以内。

网友(点评):
目前进口铝材销售商都是保证0.5,再高的精度他们不能承诺,要看运气。铝材研磨加工是可以,但是0.05的公差也是没有供应商承诺。纠结的主要是塑料材料!!!

网友:
进口铝板能达到你所需要的要求,前提是你的这个产品不能太大。

网友:
哥们做得是富士康苹果的治具啊,小治具一般都是这样的,只要定位定准了,其他精度好像也没有要求这么高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一些点胶机 电池spot机 检测机等 如果平面度和平行度无法控制 那么相对位置也就不能保证了 最头疼的就是检测治具中pom材质和电木材质

楼主:
主要是想研讨一下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  而不是从材料选购入手
比如大家加工此类工件时用的刀具   加工时的刀路  以及加工补偿等
之前听客户说  加工pom时  为了防止变形  可先用沸水煮一会  但是后来验证也是不行  可能是温度和事件有问题吧  呵呵

网友(点评):
是先煮了加工还是加工后再煮?个人觉得应加工后再煮,去应力

网友:
薄件,铝的比铁的好校正。主要就是靠磨,精度要求高的话,碰运气。

网友:
POM加工要考虑热胀冷缩的问题,加工时尺寸到位,下床子没多久尺寸就变小了,我们公司的外协加工商一直也解决不了,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经验。POM0.02mm的公差确实有难度啊。

网友(点评):
加工后再加热煮 估计不行的,因为加工后局部应力释放会引起更大的变形 个人认为 没试验过.

网友(点评):
加工后再加热煮 估计不行的,因为加工后局部应力释放会引起更大的变形 个人认为 没试验过.

网友(点评):
加工后再加热煮 估计不行的,因为加工后局部应力释放会引起更大的变形 个人认为 没试验过.

网友:
请问面积多大?机械加工工艺就是一张纸,没什么高升。考虑加工受力就行,先是自由状态找基准,在是吸盘整体加工。

网友(点评):
一般板料长度在80-200,宽度在40*150之间吧,目前不管是用吸盘,502沾 都克服不了变形问题。

网友A:
要看你板的大小和形状了,不然怎么好判断,POM是有点变态,之前做过一款,做完QA检查OK,过几个小时又变了,再过一夜,孔都变椭圆了,最后退了订单返给日本人自己加工去了

网友(点评):
那到最后一直没克服吗?日本人是用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
高科技 懂求不起

网友:
我以前加工过天平机芯零件,平面度,垂直度,平行度:都是用夹具,装夹时用千分表打零件,控制装夹前后变形量,慢慢调机调出来的,材料加工前后都进温度交变箱处理。
下图是其中一件四点平面度要求0.02的工件板材厚度4mm,后来装夹手感熟练后合格率达到90%以上(全检)

网友(点评):
温度交换箱我这边还没有,除了此道工序外,其他还应注意什么呢?比如所用道具?刀路?速度等?

网友:
工件只要装夹无变形,合理选择走到路径和切削参数控制好加工应力,应该是可以的。
楼上的很厉害啊··用千分表校正装夹变形量,熟练操作后合格率90%很厉害啊

网友(点评):
对!目前我们研讨的就是加工工艺需注意的事项,原材料其实关键并不大,就算是平整度再好的材料,通过加工后都有变形,怎么克服加工变形,能否说说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板的大小和形状了,不然怎么好判断,POM是有点变态,之前做过一款,做完QA检查OK,过几个小时又变了, ...

后来好像是日本那边自己做了下,实在没办法也就勉强接受了,呵呵,我看来他那个结构本身也有问题,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