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蓄能器的压力?

楼主(2012-12-25):
我公司使用的是气囊蓄能器,已使用两年,公司说要检测一下蓄能器的气囊氮气压力是不是正常,我没干过这事,想请教明白人告诉我,最好能说得仔细点,我有点笨的

网友:
控制来控制系统动作

网友:
不是有个表头检查吗?

网友A:
有专用的工具可检查。带表可与蓄能器牙匹配,旋紧顶开单向阀即可测出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工具可检查。带表可与蓄能器牙匹配,旋紧顶开单向阀即可测出压力。

能告诉我专用工具是什么吗?我好买过来!谢谢!

网友:
这个专门工具就是一个压力表和一个开关,一般都是设备厂家送的!要买可以到液压店里说是蓄能器充气阀!应该会有 的,没买过,厂家送了5套!

网友:
你们可以找蓄能器厂家买充气工装,充气工具上带表的,将他连到蓄能器充气接头上就可以看到压力了,但是要注意该关的要关该堵得要堵上,不然氮气就泄漏了。

网友:
hydac有专门的充气工具套装

网友B:
哦学习一下,能具体说说怎么充氮气吗?

网友:
用充氮工具啊,注意国产和进口的充氮工具接口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学习一下,能具体说说怎么充氮气吗?

使用氮气瓶通过管道和测量蓄能器压力的阀和表进行充氮,充氮压力取决于氮气瓶内的压力

网友:
书本上都有的,你可以查一下,只用压力表和测压接头就可以,安装位置书上有介绍

网友:
网上搜一下,看看就明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