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减速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2-12-25):
大侠们能说说机器人关节电机和减速器的安装位置吗?比如说肩关节处,电机装在腰部,减速器(谐波齿轮)是装在腰部。。。还是全部装在大臂内部?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这有什么好说的?找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二代装在腰部,三代装在内部。线也都从里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代装在腰部,三代装在内部。线也都从里面走。

装在大臂内部吗?那大臂和腰部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
这种么有见过,帮顶!!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配合重心调配!

网友:
木有见过

网友(2013-02-14):
个人感觉,尽量往第一轴的轴心靠拢,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机械惯量。

网友(2013-04-14):
123轴直接装在关键处,456电机在后面

网友:
重心是关键啊

网友:
找个图片看看

网友(2013-08-16):
一般是从哪个电机开始校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