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81 G73 G76等固定循环的宏指令,求教

楼主(2012-12-25):
在机床说明书里看见关于G81 G73 G76等固定循环的宏指令,里面有很多如IF [#28]GOTO.....而不是我们平时见的IF [#28 GT  XX  ]GOTO....想请教高手,那是什么意思,没有比较值呢?别人提示过我一点,说去了解运算法则.还没有想明白

网友A:
楼主把源代码程序贴出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源代码程序贴出来看看啊....

你好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不明白,请指教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的!关键在于你理解条件判断的本质没有!
IF[条件式]GOTO n;
条件为真才跳转到顺序号为n的程序段;
否则顺序执行;
IF[1]GOTO 2;
这就相当于GOTO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