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此图加工工艺

楼主(2012-12-25):
本人刚入行小白,求大神指教此图加工工艺,感激不尽

网友A:
组装。焊接,套机加工 支撑板,地板激光切割或等离子,钻孔沉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焊接,套机加工 支撑板,地板激光切割或等离子,钻孔沉空。

额,这个整体应该是铸造的吧,在加工孔。。我只是想问一下铸造好了然后加工的流程

网友:
精铸的吧?!只需要加工孔而已,估计的,整张图都没有表面加工符号

网友B:
没公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公差啊

这是个训练图,公差和表面粗糙度都随意的。公差这要+-0.5就OK

网友:
这东西,好些个死角,就算是练习哪边该圆角的圆角,死角的话正常加工中心搞不出来

楼主:
- -没有那么复杂吧。。。只求铸造好后打孔顺序和表面铣削顺序。大批量生产方便加工的顺序啊。。。新人第一次发帖尽然有那么多问题。。真是郁闷。

网友C:
此工件 外型 应该是铸造而成的吧  只是  划  铣 镗 钻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工件 外型 应该是铸造而成的吧  只是  划  铣 镗 钻 就行了

 ~~~我有个疑问啊 因为对铸造不是很了解~~~~~就我知道的一般铸造的话 这个零件上面那两个圆孔的地方~在弄模的时候会不会比较难~(我是从砂型铸造上来想的,只见过这一种~)

网友:
毫无意义的图

网友:
铸造怎么拔模啊

网友:
呵呵!!~·这个图纸在一本书上面出现过的!~·呵呵 有点想不起来了!·

网友:
这种零件的的形式  都是需要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