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镀铬后,屈服强度达到多少,是铬的屈服强度吗

楼主(2012-12-25):
如题,请大侠指教,非常阿里嘎透

网友:
肯定不是铬的屈服强度,不然用一块泥巴镀了铬后就整体达到了铬的强度,那太省钱了

网友A:
镀了铬提高表面强度,“芯部”强度还是靠原来基体材料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了铬提高表面强度,“芯部”强度还是靠原来基体材料强度

表面强度也和镀铬的厚度有关系吧!一般镀铬才0.0xmm,屈服强度我预计基本上不怎么变化吧

网友B:
一般表面镀铬的话,铬的厚度估计也就10微米左右,不会影响总体的硬度,45号钢的硬度在80-100HRB之间。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不吝赐教,也许只是提高了它的耐磨性,屈服强度影响很小

网友(2013-11-10):
引用 网友B:
一般表面镀铬的话,铬的厚度估计也就10微米左右,不会影响总体的硬度,45号钢的硬度在80-100HRB之间。

45#的硬度有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