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烧结风机发生抢风现象,做计算的话应该从哪方面下手?

楼主(2012-12-25):
  图示为一烧结厂的示意图,风机的功率为6000KW,变频调速,在运行过程中两台风机容易发生抢风现象,严重影响风机的安全。因此有人提议,在集尘机后方,阀门前方强两台风机加一个管路连接起来,使两侧的压力平衡,问这种方法可不可行?有没有人这样做过?

这种问题我做计算的话应该从哪方面下手,以前试过CFD计算流体力学,但是模型太大无法计算,从动力学的角度进行一维的管路模拟可不可行?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6000KW太大了,我搞过两台75KW的,轮流开,叶轮一人高,管道1米见方。

网友:
最好是一台风机控制! 2台风机的话,很难控制风量平衡关系

网友A:
这么大,见识了

网友:
做什么的?这么大功率?

网友:
这两台风机的转速是不是相同啊?可以用变频调整一下。

网友B:
是在哪个点抢风啊?如果风机进风口连接可能会出现烧结台车处的排气量不够,如果集尘器的风阻大于另一台风机进风口的阻力则有可能其中一台风机的风量会大幅减小。以前没做过类似的风网设计,只是个人的推断,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因为是外行,无法给你行业内的好建议,但是否可以考虑用风机抢风产生的压差控制变频器来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
会不会把人吹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哪个点抢风啊?如果风机进风口连接可能会出现烧结台车处的排气量不够,如果集尘器的风阻大于另一台风机 ...

正常情况下是两边风机的流量和压力都比较接近,且工作在额定工作点附近,可以稳定运行。据猜测可能是两边阻力不平衡超过一定量时,就会出现抢风现象。发生抢风时,电机电流极不稳定,表现为两侧风机电流忽高忽低的振荡。

该风机用在360m2的烧结机上,流量18000m3/min,如果998大侠看到,应该说还不是很大,呵呵。

大侠在回复中提到,“如果风机进风口连接可能会出现烧结台车处的排气量不够”,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我的印象里烧结抽风机的抢风是烧结引起的。当时烧结操作工常说要避免抢风。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懂,按说加联通装置是可以平衡压力的,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是两边风机的流量和压力都比较接近,且工作在额定工作点附近,可以稳定运行。据猜测可能是两边 ...

流体始终是往阻力小的一端流动,如两台风机进风口连通,有可能A风机的排风会被B风机的引风倒吸过去,故风量会减小。6000kw的风机才18000的风量啊?什么风机啊?

网友C:
风机参数没什么大问题,是上海风机吗?

豪敦的比这个风量大一些,

你这是一个系统问题,表现为系统不稳定,你现在大概是‘定风操作’的,定风操作的不稳定很难处理,要先找问题,看是风机的问题还是系统阻力引起的,

你从导入锥环找问题,国产风机,许多导入锥环设计有问题,即流体性能不好,

当某一侧阻力减小,风机的功率立即加大,进气量增加,而随气流速度增加,阻力急剧增大,高速气流出现‘刹车现象’,这就会导致另外一侧气流增加,

这样,两侧就轮流震荡,忽高忽低,

我见过的系统很多,其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要看过具体布置,才能知道,

你处理这些问题,一个是把气流走顺当了,再就是用调解系统,比如变频,或加反应速度好的风门系统,

当你把两个并在一起以后,或许可以减小震荡,但抽气效率下降了,因为阻力高的那一侧进气就小了,这个要评估以后才能说,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到底减小多少,要计算了,

假如你是工厂的家伙,把各个参数找全了,把进口锥画一个图,计算阻力,就可以找到问题,但非常麻烦,我这么做过,

网友:
998大侠这么一指点,俺有点明白了。楼主的系统是怎么控制的?是不是系统响应过快会导致振荡?也就是说,一旦风量不够,带动风机的马达马上加快,而且加快很多,如果让这个过程慢一点的话,会不会让系统平稳地平衡压力?

网友(点评):
他那个是一个系统问题,要从料层开始找问题,料层阻力不稳定,后期的系统就稳定不下来,一调解就超调了,超调就震荡,我也得到工地才能详细解释这些对象,玩多了,你一看可知道了,比如烧结料的水分,要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见识了

四川绵阳的空气动力中心,做风洞实验的,风机直径有六七米。

网友:
风机一响黄金万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参数没什么大问题,是上海风机吗?

豪敦的比这个风量大一些,

感谢998大侠的指点,感谢版主置顶,感谢大家的热情讨论。
风机是陕鼓的,变频调速。
是“定风操作”,即风量是定的,至于控制,不是工具人大侠所说的反馈自动控制,是值班人员根据工况手动调节阀门开度和转速,正常工作中基本不怎么动,只有发生抢风后才会降低转速来“压风”。
大侠所说的导入锥环是 风机中的导流口么,还是风机进口处的那个 天圆地方的锥形结构?
个人感觉是系统的问题,不是风机的问题,因为在另一个烧结车间里,同样的风机配置就不会发生抢风,只是烟囱后方的管路配置有变化(增加了一套脱硫系统)。
再请教大侠,我手头有风机说明书上的风机工作曲线,对于如此大的风机,那条曲线是否可信?
本人还没到工厂,混在学校,呵呵,我的想法是算出现有整套系统的数学模型来,改造控制系统的算法来抑制抢风,比如说像大侠所说的控制风门,调速,这样不仅能抑制抢风,还能达到节能的效果,对于如此大的风机,节能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
再请教,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算法资料可以共享,非常感谢。

网友C:
风机曲线,大厂的还是可信的,尤其是陕鼓这类厂家,曲线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了曲线,还得有一个利用问题,

国产风机的惯量一般比较小,比进口风机更加容易不稳定,这个你要特别注意,

烧结厂,要从一混,二混开始抓这个东西,水分要非常准确,铺料要合理均匀,点火好,这样才能保证你初期的基础阻力稳定,这个基础阻力不稳定,后期就比较难玩,

计算数学模型,你要先把模型的基体建立起来,比如测点,流程等东西,要建立好,整个流道的模型要准确,这样才能玩,

我这里基本是工程资料,是给人家计算的准确资料,对甲方都有一个时限,比如5年,是有合同约束的,

但技术原则问题可以探讨,你提出问题,提的模型,我可以详细给你介绍,

网友(点评):
分析问题到这个境界,知识、阅历、清晰的思路缺一不可。

网友(点评):
解决现场问题,就是一个见识与理论知识的结合,你看到什么了,用理论可以解释它,并且用解释的结果可以证明书上说的是有逻辑性的,

网友(点评):
现场很多人会有各样不同得理论来解释问题,这时经验和年纪就比较重要了。俺经理以前说俺不够坚持自己的意见,俺说中国人讲究谦虚谨慎,其实是心里也不太有底,说对了也是蒙上的,不过蒙对几回底气就足了,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机曲线,大厂的还是可信的,尤其是陕鼓这类厂家,曲线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了曲线,还得有一个利用问题,
 ...

原来问题是出在流程的前期,不是单靠后期的控制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话,并联两个风路恐怕也没有很大的帮助。
既然大神已经关注了这个帖子,希望楼主不要停,继续提问,让俺们也跟着学学。

网友(点评):
玩空气流动,一定是玩一个全流程,有一个环节不懂,根本就玩不通,就像走一段路,要过一个桥,你不过,就总在对岸转悠,

网友(点评):
是这个理,一步不通满盘皆堵,所以这类问题还是先站在远处看大侠怎么渡河的吧 ^_^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关注,等有了初步模型再来论坛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曲线,大厂的还是可信的,尤其是陕鼓这类厂家,曲线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了曲线,还得有一个利用问题,
 ...

谢谢大侠指导,谨记大侠的教诲,等有了初步模型,自己的想法总结好了再去请教

网友:
你这两台风机的系统是不是由陕鼓的人员设计的?他们搞成套的好多都换了年轻人。实在 不行就把PID的参数调整的柔和一些,牺牲系统的响应时间来换取调速的平滑性。我知道用两台电机同时拉动皮带机的例子,如果单纯让两台电机的转速同步是不行的,时间一长其中的一台就过载了。要以电机电流为控制对象,一台电机的电流要紧密跟随另一台的。现在用人工调速是不是光注意转速了,没有注意到实际的负载?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 貌似有些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