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正齿轮安装方式有啥区别?

楼主(2012-12-25):
今天在人家厂里看到两种不同的正齿轮安装方式,一种是普通的齿轮套轴上然后两端安装深沟球轴承,还有一种是齿轮内孔安装滚针轴承然后再套轴。第一种齿轮与轴一起转动,第二种是齿轮转动轴不转动。请问两个有啥区别。具体在什么地方应用我是看到类似行星架结构,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问了人家厂里负责人人家也不说。所以特发帖求教

楼主:
当然了球轴承转速比滚针快这是我知道的,我只是想问问别的区别

网友:
结构要符合功能要求。需要轴转用前者,不需要轴转用后者。

网友(点评):
还有别的区别或者优缺点吗?

网友:
第二种就是堕轮吗

网友:
中间有轴承的是介轮,没有的就是动力轮

网友:
结构需要啊。

楼主:
我看到的这两种都应该是介轮,都是应用在类似行星架上,结构需要这点我明白,这两类装法肯定受力能力或者精度什么的也有不同吧

网友:
没弄明白楼主想要了解的是啥

网友:
齿轮和轴同转是传递动力,只有齿轮转轴不转,是属于惰轮,改变齿轮转动方向,也可以用于加长结构空间,惰轮本身可以不计算传动比

网友:
首先这就涉及到心轴的概念了,心轴分为转动心轴和固定心轴,轴旋转的那就是转动心轴,在两者都满足工作需求下,我建议使用固定心轴,因为在工作时,转动心轴会受到一定的周期力,也就是说会出现周期变形,而固定心轴,只向一个方向变形,因为它不转动,所以它寿命更长。

网友(点评):
这才是用心回答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