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鼠标滑轮设置方法

楼主(2012-12-25):
本人刚学习SW,因为用习惯了CAD,鼠标滑轮向上是放大,可我这08的SW,向上是缩小,很别扭;还有,为什么快捷键不能想CAD一样设置成三个字母呢,例如:CAD里的巨型是REC,我也想把SW里设置能REC,可系统不让,只能输入一个字母,整不明白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多谢了!!!

网友A:
估计用正版的SW的服务人员能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正版的SW的服务人员能帮你解决。

呵呵,就没用过正版软件。

网友B:
在“视图”选项卡中第一项就是。如果仔细找一下就会发现了。

如果有找不到的设置项,可以直接在系统选项窗口右上角的搜索框里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视图”选项卡中第一项就是。如果仔细找一下就会发现了。

如果有找不到的设置项,可以直接在系统选项 ...

放大缩小问题解决了,可双击滑轮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