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如何选择?

楼主(2012-12-25):
倒角有C1,C1.5 30度乘1.5等等,这个在设计时怎么考虑的?画个图都不知道怎么选法。请教各位机械的朋友

网友A:
这个有一定的标准

这个有一定的标准,具体如下:(不知以下是否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
有标准,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一定的标准,具体如下:(不知以下是否是你所需要的)

多谢你,有点眼熟,很长时间以前见过。

网友:
匀称,零件大了,倒角自然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