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折弯等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5):
第一,关于钢板折弯:当花纹钢板折弯后,是否还会发生变形,如有请问怎么计算的
第二:关于强度与韧性怎么区分,我查了资料一个是抵抗外界的力一个是由于内力产生的,这个让我很模糊,能不能举个例子,或者详细说明下。
第三:关于退火,正火吗,回火,我看了一下好像都在Ac1和Ac3上下100里面,都有交集,相当的温度段,那如果这样,在热处理过程中怎么判断出到底是正火还是回火,难道这样同时进行没关系。。。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我个人理解:     第一,钢板折弯后会回弹,因为有应力的释放所以会变形,弯曲回弹量与弯曲半径和板厚有关,还有个折弯系数,具体
                        可参照《冲压模具计算和加工速查手册》,要的话,我可以传给你,请给个邮箱!
                       第二,强度是指材料在静载荷作用下抵抗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而韧性是指材料断裂前吸收塑性变形功和断裂功的能
                       力,前者侧重“力”,后者注重“功”(物理学叫做功),单位属性都不一样,应该好理解!
                       第三,退火是炉冷,正火是空冷。正火比退火冷却速度快,过冷度大,形成的索氏体较多,强度、硬度包括韧性比退火后
                       高,塑性也不会降低。至于回火是在材料淬过火后才进行的热处理工艺,这就很明了啦!

                       小弟个人工作的经验理解和愚见,有不到之处请大虾们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     第一,钢板折弯后会回弹,因为有应力的释放所以会变形,弯曲回弹量与弯曲半径和板厚有关, ...

跟大侠学习了,很想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     第一,钢板折弯后会回弹,因为有应力的释放所以会变形,弯曲回弹量与弯曲半径和板厚有关, ...

邮箱。。。49450667@qq.com
第二点,硬度韧性能不能举个具体事例比如,,一个折弯钢管内侧有裂纹是属于什么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邮箱。。。
第二点,硬度韧性能不能举个具体事例比如,,一个折弯钢管内侧有裂纹是属于什么列。。。

 ...

抱歉,您的邮件被退回来了……
原邮件信息:

时 间:2012-12-27 07:53:33
主 题:冲压设计及计算速查手册
收件人:49450667@qq.com
抄 送:xxx
密 送:yyy
退信原因:绕了地球一圈,我们仍然无法找到您要发送的邮件地址,邮件只好先给您捎回来了。

你邮箱有问题,请重新给个邮箱!
你说钢管内侧开裂,弯曲速度比较慢,可认为是静载荷,是应力集中释放的结果,所以开裂,强度指标指的就是应力!
韧性,我也举个例子,如锻锤、冲头、连杆,运动、冲击过程中,速度快,做功,是动能和重力势能的转换的结果,冲击载荷做功,也导致应力集中。
两者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属性不一样!衡量的评定的指标不一样而已!,但都是说明材料抵抗破坏。断裂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您的邮件被退回来了……

49450668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您的邮件被退回来了……

折弯的时候不是抵抗塑性变形吗?难道不是强度不够导致裂开,,能否Q聊。。。4945066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     第一,钢板折弯后会回弹,因为有应力的释放所以会变形,弯曲回弹量与弯曲半径和板厚有关, ...

你说正火比退火强度,硬度高,韧性也好。那为什么还要用到退火呢?能不能讲讲三把火分别怎么用啊?就是什么条件下用什么处理方式!我有点模糊,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