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台机器,老是齿轮啮合卡死,齿轮和齿条啮合

楼主(2012-12-25):
最近一台机器,老是齿轮啮合卡死,齿轮和齿条啮合,
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啮合的更顺畅
谢谢、、、、

网友:
具体情况说一下!

楼主:
齿轮和齿条啮合,动力来自气缸,靠气缸对的动作
齿轮在齿条上运动,达到烫金移印的目的

楼主:
红色是齿轮齿条啮合卡死部位
绿色气缸传动  动力部位
有什么方法改进吗

网友:
啮合间隙有吗?或者是双气缸不同步。

网友:
    主要是啮合间隙问题,还有齿轮渐开线可能没有做好!

网友:
间隙太小了,是不是安装的问题

楼主:
是的   我想找个替代齿轮传动的方法
齿轮齿牙太小  啮合时间隙要求很高
有什么改进的方法吗

楼主:
是单个气缸传动

网友:
这个是双面 对称的吗?也就是说齿条是两条、齿轮是两个、气缸是两个吗?如果是,则有可能是气缸不同步引起的。还有可能 是齿条与齿轮的啮合线不重合,你可以单独让齿条相对对齿轮的高度可调。

网友:
是气缸杆推着齿轮做直线往复运动吗?

楼主:
嗯   是的   作往复运动   是烫金移印产品用的

楼主:
单个气缸在齿条上运动  主要是夹具烫金头下压一端受力引起齿轮齿条啮合发生偏差

网友:
烫金头下压在什么位置?

楼主:
产品的表面。。。

网友:
把轴距调大一些

楼主:
不行的   我把它改进了   调了速度  力  温度
然后夹具做了一些改进。。。
主要还是齿牙太小了    想把齿牙做大点

网友:
如果是齿轮有问题的话可以把间隙放大

楼主:
间隙大了 移印机移印会有影响?

网友(2013-02-07):
齿轮轴刚性,间隙等,改用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