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复合刀具,阶梯钻算复合刀吗

楼主(2012-12-25):
如题,各位大虾解释下,谢谢

网友:
可以看做是复合刀

网友A:
复合刀具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刀具组合成一体的刀具,可以同时加工或按先后顺序加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面,也可以完成一个表面的多道工步或多道工序加工。组合程度高的复合刀具可以减少加工工步和机加工设备的数量,提高加工效率,提高各加工表面的位置精度。复合刀具在组合机床或专机上应用比较多,在加工中心上也有应用。在汽车发动机及汽车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中,复合刀具的使用比较多。
阶梯钻是复合刀具的一种,也可称为复合钻,它是把钻孔与倒角或钻孔与扩孔两种简单刀具复合到一起。

网友:
楼上的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刀具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刀具组合成一体的刀具,可以同时加工或按先后顺序加工两个或 ...

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减少换刀次数,阶梯钻头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