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4加工参数

楼主(2012-12-25):
材料304打16孔深20的参数

网友:
哈哈 买个高钴钻头打吧 用冷却液或者攻丝油 先用小钻头打,在用大钻头扩孔.

网友:
那么麻烦  直接大就是 了   钻头磨尖点就是了~~~~~~!

网友:
哈哈 买个高钴钻头打吧 用冷却液或者攻丝油 先用小钻头打,在用大钻头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