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 rt=0.2mm geschl.+pol.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26):
图纸上标 rt=0.2mm  geschl.+pol.   是什么意思?+ Q9 X% Y) {+ s7 c

网友:
应该是粗超度的意思,Rt    后面两个单词好像是德语,就是最高面到最低面的距离

网友:
rt=0.2mm, 粗糙度等级是N6 左右,通常车削难达到,需要磨削或打磨,后面的德语可能就这意思 (不懂德语啊,谷歌翻译也找不到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