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花键 小径小了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2-12-26):
矩形花键 小径小了5mm,应该为102,做成95了影响使用吗,齿宽10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但是,会受力过大

网友:
首先,设计时什么样的定心方式?如果不是小径定心,影响的就只有强度了,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网友:
就看你设计的是大径定心还是小径定心,大径定心影响不大

网友:
俺师傅曾经说过,三种定心方式:齿顶定心,齿侧定心,齿根定心,看看你有啥定心方式,自然就知道有影响没有

网友A:
矩形花键一般用大径定心,主要是看看你用什么定心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矩形花键一般用大径定心,主要是看看你用什么定心

矩形花键 一般是小径定心吧  GB/T 1144

网友:
其实也可以不用花键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