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速移动装置

楼主(2012-12-26):
最近在开发一款显微镜看血细胞的仪器,血细胞是以1米/秒的速度移动,显微镜要看清如此高速移动的细胞非常困难(用百万分之一秒的快门相机都看不太清楚),所以想设计一套机构,让显微镜与流动血细胞实现同步运动,或者相对移动速度变慢一些。

于是,就想设计一种机构,让显微镜或者血细胞流动体也以1米/秒的速度移动,这样显微镜与血细胞就是就相对静止的(后者相对移动速度很慢),于是可以清楚的看到血细胞了。综述一下该机构要满足的条件:
1.能以1米/秒左右移动;
2.移动行程不做要求(实际只需要0.2mm即可);
3.要匀速可控,尽量小巧。
各位大哥们,帮小弟出点方案。
小弟感谢了

网友:
我记得生化危机里边看细胞都是直接显示在屏幕上、、然后,速度太快你可以慢放

网友:
摄影器材上面的延时电控配伺服不错

网友A:
可以用光学的方法吗?  利用光学控制组件的移动   做到移动速度放大行吗?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光学的方法吗?  利用光学控制组件的移动   做到移动速度放大行吗?

我们用偏心轮的方式实验过,效果不理想。你的建议不太好实现

网友(点评):
用激光上的振镜可以吗? 靠振镜的转动来完成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