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R2的圆角和C2的斜角,难度和费用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2-12-26):
线切割R2的圆角和C2的斜角,难度和费用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线切割时按面积收费的:圆角面积为四分之一个周长乘厚度,斜角面积是根号2倍的边长乘厚度,圆角面积比斜角面积小一点...至于加工难度,应该只与材料有关
坐等楼下板砖

网友:
难度除了跟材料有关外,还跟厚度有关,厚度大了,钻孔,穿线,排屑都会更困难。对于R2和C2,R的会做得好一点,C的尖角处怎么都会有点圆角,不过很小,肉眼比较难看出来

网友:
难度一样,费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