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图 把它换成渐近线 用soliworks怎么画呢?

楼主(2012-12-26):
紫色那个外轮廓线 这个不是标准的 我想用SOLI重新画它 不知道在SOLI里面像渐近线应该怎么样去入手呢? 求大神指教!!!{:soso__6889395193628051594_1:}

网友A:
直接复制到solidworks里面。不谢

网友B:
对,保存为DXF 文件,然后在草绘时,插入数据文件,proe是这样,估计骚窝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到solidworks里面。不谢

关键是现在我传的这个它不是渐近线的 - -    我想把他重新画一下  所以不知道SOLI应该怎么具体去画渐进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保存为DXF 文件,然后在草绘时,插入数据文件,proe是这样,估计骚窝也差不多!

不是  传的这个不是标准的渐进线 我想再SOLI重新画一个 标准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好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THANK YOU

网友D:
插入->曲线->螺旋线/涡状线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入->曲线->螺旋线/涡状线 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