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关于螺纹连接经验

楼主(2012-12-26):
RT:假如有两块15的钢板,现在两种连接方式
 方式一:螺钉连接
方式二:螺栓连接
条件;相同的螺纹副
从连接强度和经济性大家一般优先选择何种连接?为什么?

网友:
板不算厚,我一般用螺栓连接。

网友:
1、螺钉、螺栓只是在不同的空间下使用。
2、强度和螺栓的等级有关。
3、价格也和等级及表处相关。

网友:
栓接不用攻丝,简单。

网友:
螺栓更简单吧,而且螺栓强度比螺钉要好吧

网友(2013-02-21):
在同等材料的情况下:
从连接强度来说用螺栓连接好;
从经济方面来说用螺钉连接好。

网友:
我觉得连接强度上两者是一样的,不考虑空间约束的话我会选螺栓连接,因为加工简单,而且就算螺纹有损伤换螺栓或螺母就行,不会对钢板本身有什么影响。但螺栓不利的方面是需要双面安装,安装效率上会差一些。

网友:
螺栓连接强度  和方便

网友:
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高压容器的连接是,全螺纹螺柱+螺母
好处在于各点强度及受力的一致性

网友:
如果螺紋的大徑是一樣的,材料相同的話,強度等機械性能是一樣的。螺栓連接,加工容易,無需攻螺紋,但是螺母會佔用空間。螺釘連接,需攻螺紋,成本高一些,但是省空間。

网友:
看是否可以创造通孔条件 如果可以 选择螺栓链接 如果否 选择螺钉链接。在选择螺栓的条件下 如果传递轴向力 选择一般螺栓链接 传递横向力 选择铰制孔螺栓链接。 在选择螺钉的条件下 如果零件需要经常拆卸 选择双头螺柱链接,否则选择螺钉链接

网友:
螺栓连接吧强度好,不麻烦

网友:
看情况吧,如果没特殊的,我更倾向螺栓连接

网友:
机械设计书上是所螺栓用于常拆卸的链接,螺钉用于不常拆卸的链接,而且其中一个链接件比较厚。lz这个两个连接件都不是很厚,我觉得用螺栓好点。如果强度不够,可以采用铰制孔用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