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装钻头,请教

楼主(2012-12-26):
以前在单位刀架装钻头  都是用一个扁块打一个圆孔  然后套钻头的。
但是很有局限性 用不同的钻头就要换不同的扁块
而且带有锥度的钻头还要车圆才可以套 很浪费

请教各位大神 市场上有没有这种莫氏锥度的钻头扁套可以装在刀架上的。。请教了!!

网友A:
为什么要买呢?你的方扁上搞锥孔啊。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东西有卖的

网友:
就这,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去山东征宙的网站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买呢?你的方扁上搞锥孔啊。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

这个不好搞吧

网友(点评):
有什么不好搞的的,搞个方铁。锥孔用中走丝加工。。。。

网友:
应该有的,去问问

网友:
可以在扁上装钻夹头不就完事了?有那种小锥柄的钻夹头,台钻,小车床未做用的那种,把扁扯个锥度,套进去,1到13的就可以夹了,无需换扁块。钻夹头的锥柄尽量套进去一点,以减少钻头与工件的距离,保证钻头的强度与稳定性,毕竟你这是小钻头.

网友(2014-07-22):
经济型四工位数控车床钻孔难的问题

四工位数控车床钻孔一般采用尾座人工钻孔  ,但这种方式钻孔深度很难保证一致性,

人工劳动强度也非常大,很难满足批量件的生产需要。

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把直柄麻花钻压到刀架上面,这种工作方式就相对销量很高了。

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第一直柄钻头很难压正,压直;第二锥柄钻头根本就不能压

上去;第三也是非常主要的一点,我们钻孔的过程中钻头难免会磨损,那就要拿下

来重新磨制,就会导致我们磨一次钻头就要重新装夹,对坐标,大大浪费了生产时间。

最近看到一个公司已经解决了这个数控车床钻孔问题。廊坊远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他

们公司做的一套四工位数控车床刀架钻夹,一套钻夹可以装夹直柄钻头2毫米-13毫米,

锥柄钻头13毫米-23毫米,而且配有对中心工具 ,使用还是很方便的,能提高不少工作

效率。中途换钻头或磨制钻头不需重新对中心,希望对大家的生产工作有点帮助。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一下,360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用er延长刀杆的吗?

网友:
可以的   中心转也可以装呢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莫氏4#锥度  但本人不建议用数控机床的刀塔进行打孔,机床刀塔承受的力太大短期内感觉效率是提高了但用久了对机床的精度影响很大的.

网友(2014-08-21):
涨见识了

网友:
别费劲了  淘宝有卖的。。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锥筒  能钻20+的孔  但是对机床不太好  平轨车的Z轴丝杠位置和钻头受力位置偏差太多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小孔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