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国产螺杆空压机报废的300X600毫米的滤芯来看设计用料的失误

楼主(2012-12-26):
有看明白的了吗
使用了不合适的材料造成锈蚀,粉状锈屑进入螺杆腔,那用再好的润滑油也难救了。

网友:
看来真是!

网友:
锈迹斑斑……

网友:
内外都用了金属网?

网友:
一般的滤芯都是只有一面装有定型金属网的。我说的对吗,楼主?

网友:
那个是铁锈吗?怎么锈的那么厉害,是它引起的报废?感觉应当和筛网一样用不锈钢。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个意思,使用了不合适的材料造成锈蚀,粉状锈屑进入螺杆腔,那用再好的润滑油也难救了。

网友:
怎么更换滤材?

网友(2013-04-01):
只用不换

网友:
生锈? 铁皮做的?

网友(2013-07-14):
1.介质对吗?
2.选择的生产厂家有问题。应选用行业内有声望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