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上的这种橡胶眼是干嘛的?为什么要它?

楼主(2012-12-26):
首先我不懂轮胎的生产工艺,今天洗了下车子,突然注意到有好多橡胶眼子,以前小时候在自行车上也注意过,但还没接触机械行业,屁事不懂,估计就是防滑的吧。。。。。但现在看来,肯定不是这个作用了!好像汽车上也有,想了半天都没有合理的可能,也许是生产工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产生的,磨具上要这些眼肯定会增加生产成本,但是存在就合理!所以在此求解!

网友:
应该是排除模具里的空气的,避免导致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孔

怎么排?不明白

网友(点评):
阁下不懂轮胎模,已说清了还是难理解。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轮胎模中注入橡胶,模具中本来有空气,橡胶从注入口把气挤压出去,即排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胎模中注入橡胶,模具中本来有空气,橡胶从注入口把气挤压出去,即排气。

主要原因是橡胶及硅胶,TPE,PVC等注塑过程中会产生气体而不是模具本身的空气,那些气体都是有腐蚀性的,会降低模具的寿命及产品的质量。最主要还是靠分型面排气,其余针眼气孔排气也是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