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笔贴标签

楼主(2012-12-26):
蜡笔能不能用用自动贴标机贴?标签是不干胶标签

网友:
不干胶能粘在腊上面吗?能的话就能贴

网友A:
直贴可以,横贴应该不行。
是正六边形还是圆形?圆形用注射液的那种方式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贴可以,横贴应该不行。
是正六边形还是圆形?圆形用注射液的那种方式可以的。

蜡笔是圆形的,可否详解下注射液的方式如何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蜡笔是圆形的,可否详解下注射液的方式如何贴?

楼主先百度下,看看网上的视频和图片等,有问题可以再提出,社区会有真正的高手帮助你的。

楼主:
版主,有咨询过相关的贴标厂商,蜡笔用浆糊可以贴,用不干胶贴不上去。
因此想在这里需找点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有咨询过相关的贴标厂商,蜡笔用浆糊可以贴,用不干胶贴不上去。
因此想在这里需找点帮助。

蜡笔表面不粘,浆糊未必能粘。可否用套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