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X油槽加工程序

楼主(2012-12-26):
请教下哪位师傅该如何加工双X油槽   第一个图纸有2个交叉点   交叉点是对称的

网友:
和1X是一样加工的~呵呵~思路很简单的~慢慢想想就好了

网友A:
发个单X的!
好久没来论坛了!

网友B:
实际就是双头往反内螺纹,很简单的

网友:
不懂车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单X的!
好久没来论坛了!

这个是什么软件了

网友:
如果是螺纹,就是一个顺车一个倒画,螺距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就是双头往反内螺纹,很简单的

这位师傅请教下我吧   帮我编一个程序我看看是那里问题  拜托也可以加我Q46265574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请教下我吧   帮我编一个程序我看看是那里问题  拜托也可以加我Q462655748

说下孔直径,油槽长度,我帮你写一个样板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网友:
双金属的轴套

网友(2013-01-25):
好贴子,必须顶起来

网友:
如何使正反两端面的油槽相接?onelee少将请教了。

网友:
是啊?期待了,等高手解答。

网友:
大螺距螺纹,楼主嘉善人?

网友:
太简单了我干的都是24头正反油槽,就是多头螺纹罢了

网友:
这是大赛试题吧

网友(2013-03-16):
用G32很简单,如果很深的话 用宏或者子程序都可以

网友(2013-11-24):
一,用G32编程,后面加Q的那种
二,对油槽交叉点,这个需要慢慢去琢磨。
总之我已经做出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