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用黄油如何去除?

楼主(2012-12-26):
产品到了组装线才发现有毛刺,退回返工。但工件在装配前都涂布了黄油,很厚实。超声波机用煤油、油性清洗液都洗不下来。用刀刮效率低下。且工件是快切钢材料,精加工过的。用热水烫也不行。求方法。

网友A:
慢而笨的办法——曝晒,快而巧的办法——高温加压冲洗。开水烫不行就知道什么程度,开水加火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而笨的办法——曝晒,快而巧的办法——高温加压冲洗。开水烫不行就知道什么程度,开水加火碱。

小件,和一元硬币差不多大,厚度有5,硫磺系快切钢材料。精密件,用化学去除不知道会不会腐蚀而影响精度?物理法处理又怕震动后产生磕碰伤。难啊……

网友:
油漆稀释剂,,,,,,,,,,,,,,,,,

网友:
问下发黑的小厂

网友:
我们这用松香水,效果可以

网友:
汽油试试

网友:
汽油可以 但是要主意安全
这么小的产品 可以放滚抛筒或者研磨筒里 放上煤油 滚抛速度放慢 是可以洗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