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比怎么算?

楼主(2012-12-26):
假设链轮直径是99 齿数15   链条速度要求1米每分钟,电机是1400转每分钟,那么其转速比是多少?用多大的波箱合适?

网友:
中心距是多少啊?

网友:
假设题中所说的啮合直径D是99mm,1m=1000mm
1.求链轮的转速n:1000x2x60/2πD=606r/min
2.减速比i=1400/606=2.3

网友:
速度是一样的,都是1,单位自己换算,角速度1400,单位自己换算,可以求出电机带轮直径,再求出你要的

网友:
链轮的线速度,应该按链轮的节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