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孔口两端倒角在卧式加工中心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2-12-26):
左边倒角可以用倒角刀,右边倒角有什么好方法或是好的工具呢?

网友:
  找刀具供应商定做刀具,或自己做,形状如附件,虽然简单了一点,但比较实用,我们这一直这么用,螺纹孔最小可以做到M14.具体尺寸根据工件干涉情况确定。

网友(点评):
同意此方法。我们此类型的刀具最小做到了2.4的孔。

网友(点评):
有这样刀具,而且有的买

网友:
弄个反镗刀伸过孔开转然后编程同正面

网友A:
用机床反镗孔指令或自己编写个宏程序,来实现偏心进入,同轴心倒角,偏心退出,当然进入和退出时要主轴定位。(M19)。试试看,有问题联系。

网友:
没有刀具可以用球形磨头打磨处理,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床反镗孔指令或自己编写个宏程序,来实现偏心进入,同轴心倒角,偏心退出,当然进入和退出时要主轴定位 ...

效率太低了啊

网友(2013-02-07):
为您轻松实现45°内外倒角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