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锥管螺纹时深度怎么控制

楼主(2012-12-26):
小弟初来咋到,最近遇到一个RC1的螺纹,由于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不知道这个螺孔的深度该怎样去控制。丝锥攻下去之后留下多少,该怎样检验。等等,求指教啊。

网友:
如果图纸没有要求 就去查表 管螺纹有规定的有效长度

网友:
做个锥形的塞规,塞规上要有两刻度线,只加工锥形孔的时候用塞规塞孔浓度在刻度线之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