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这个产品怎么加工成的

楼主(2012-12-26):
粗细、软硬和坚韧度类似于钓鱼丝线,加工成齿状,直径0.40毫米,两齿相隔3毫米-4毫米,线是光滑的后期加工成锯齿一样或者说象鱼鳞一样。

网友:
专机的肯定的,
 刀具的楔角不会大于10度,大约在5度左右。具体怎么干  就不太懂了,隔行如隔山。
    你能更详细点说明,会见简便些。能帮你的人也更多。

网友:
我做过一台类似切割这种线型的机器
只不过我是切割方的密封圈
当时是用一个偏心的圆刀片切割

楼主:
钱塘小宝   能告诉我你的QQ号码和电话吗?我想咨询一下。

网友:
似乎是美容用途的锯齿线。

根据最后一幅图的意图推测,切割的角度和深度有讲究。

您的照片左上角有一片剥落的倒刺,估计那是是不能接受的。

鉴于倒刺的加工方法,可能是酱紫滴:

楼主:
请问 动静之机 能做这个机器吗?或者哪个朋友能做这个机器,  报个价格吧,或者联系我QQ:2288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