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螺纹你们是从上往下铣呢,还是从下往上铣

楼主(2012-12-27):
我都是从上往下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

网友:
还没有铣过螺纹,据了解,两种方法相比较而言,从下往上,应该安全一些吧...特别是盲孔....

网友:
我两种方法都试过,加工的右旋梯形内螺纹。最后还是选的从外向里(G02 逆铣),顺铣的话,在切屑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机床震动明显提高。因为做的梯形螺纹,加工余量比较大,三角螺纹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网友(2013-10-20):
这个得看螺纹旋向的,一般铣螺纹都是顺铣,这样出来的螺纹毛刺少,

网友A:
内螺纹一般从下往上,顺铣。但微小内螺纹从上往下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螺纹一般从下往上,顺铣。但微小内螺纹从上往下铣

如果是左旋螺纹呢,方向不是反了,只能根据螺纹旋向决定加工方法,小螺纹最好也是从下往,因为小螺纹不好排屑,从下网上的好处是刚开始铁屑还没有多少,越到后面越多。就会对刀具形成挤压

网友:
内螺纹一般是从下往上铣

网友:
一般要选择顺铣,,从里向外,G03是顺铣,是右旋螺纹;G02是逆铣,也是左旋;从外往里,G03是顺铣,是左旋螺纹;G02是逆铣,也是右旋;以上是主轴正转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

各位大大一般铣螺距4的螺纹分几刀铣?

网友B:
一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刀就行

切削参数一般为多少?

我铣过一刀的 就是感觉寿命不行。。线速度开到100米

网友B:
线速无大碍,关键是进刀方式和走刀速度,还有就是螺纹的大小

网友(点评):
具体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线速无大碍,关键是进刀方式和走刀速度,还有就是螺纹的大小

一般加工中心的走刀F是刀具中心的速度,但螺纹加工,尤其是内螺纹,刀尖部分实际的F值往往是指令值的几倍。所以最好用小点的F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加工中心的走刀F是刀具中心的速度,但螺纹加工,尤其是内螺纹,刀尖部分实际的F值往往是指令值的几倍 ...

还有什么经验 !再说点。。。

网友:
我又不知道你想知道些什么

网友(点评):
关于铣螺纹的我都想知道!!! 刀具选择 切削参数 工件定位 冷却方式(种类)

网友:
我都是从下面往上铣,深度容易保证,不易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