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底孔对照表

楼主(2012-12-27):
很实用,大家分享下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不知道楼主对粗牙螺纹的了解程度达到多少。各种粗牙螺纹的剖面形状。我想知道。以及中径 底径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不知道楼主对粗牙螺纹的了解程度达到多少。各种粗牙螺纹的剖面形状。我 ...

如果需要螺牙的刨面形状的话可以直接画个图刨出来看下。至于螺牙的中径底径一般加工需要用到的并不多 ,除非是丝杆之类的才需要,这个个人感觉还是要单独配做的比较好

网友(点评):
劳烦楼主将剖面图画出来参考,本人认为,没有中径你是画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就画48*5的外螺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螺牙的刨面形状的话可以直接画个图刨出来看下。至于螺牙的中径底径一般加工需要用到的并不多 ,除 ...

如果加工m48的标准粗牙螺纹,螺距达到5毫米。材料是超硬材料,一些特殊材料加工就需要对螺纹剖面进行全面分析才能给出最合适的加工方式。目前我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以及市面上的各种标准螺距螺纹刀片的r角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工m48的标准粗牙螺纹,螺距达到5毫米。材料是超硬材料,一些特殊材料加工就需要对螺纹剖面进行全面 ...

视加工效率、螺纹表面质量、被加工材料特性而定。楼主所说螺纹刀片R角的问题也许是出于对螺纹精度影响的考虑,余以为考虑有多余之嫌。合格螺纹刀片会根据不同螺距的螺纹规格进行齿形修正,良好的刀片生产商会兼顾的很好。即使有影响,更多的是定型的刀片对螺纹升角的累积误差,这个误差虽然不可避免,但经齿形修正后误差值会很小,一般不影响螺纹的合格使用。

网友(点评):
楼主能否将各个粗牙螺纹的中径给出?而且我想要各种螺纹成型刀片的R角数据。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你们的头像的丝锥是不是代表你们单位是专业厂家,我很想知道关于粗牙螺纹的通规和止规的剖面不知道你能否提供。

网友(点评):
如果有刀片R角的技术参数,那再好不过了。

网友(点评):
出于爱好。至于仁兄所需要的这些资料还真没有。

网友(点评):
螺纹个尺寸参数可以参考《公制、英制和美制螺纹标准手册》

网友:
假如楼主不能画出螺纹剖面,也没什么,毕竟我的提问已经达到了生产通规止规方面的水平。。反正百度了一堆没找到答案。

网友(2013-08-30):
这是哪来的秘籍?
经验还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