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如何像交流电一样变压?请教

楼主(2012-12-27):
直流电如何像交流电一样变压?不是火花塞之类的变压
   是将直流单变化成交流  变压之后再转化成直流吗?另外 现在的一般设备将交流转化成直流和将直流转化成交流的各效率是多少?

网友A:
用DC-DC開關電源變壓器, 嚴格說, 也是先變交流, 再變直流方法

网友(点评):
先变交流、再变压、最后整直流。听起麻烦,其实用户拿到的都是DC-DC模块,接上就用,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比变压器还方便。效率一般能在0.8以上。

网友:
用电阻分压。最原始的方法。

网友:
目前的换流站的效率在95%以上。远距离高压直流输电!!!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DC DC开关电源   也是先变成交流  再变成直流  只不过频率一般在几十KHZ到几百  高一点的可以到MHZ   这样变压器尺寸可以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DC開關電源變壓器, 嚴格說, 也是先變交流, 再變直流方法

就是说原理是:把直流电整流成交流变压 然后再转化成直流吧?   直流转交流的效率一般是多少?交流转直流一般效率是多少?
用DC-DC转化的总体效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DC开关电源   也是先变成交流  再变成直流  只不过频率一般在几十KHZ到几百  高一点的可以到MHZ   这样变 ...

就是说原理是:把直流电整流成交流变压 然后再转化成直流吧?   直流转交流的效率一般是多少?交流转直流一般效率是多少?
用DC-DC转化的总体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原理是:把直流电整流成交流变压 然后再转化成直流吧?   直流转交流的效率一般是多少?交流转直流 ...

是的  因为变压器只能处理交流。 整流的效率和器件有关  一般同步整流效率比较高   DC DC  视情况而定  一般80吧  ,高的可以90    可以去找个开关电源的书看看   不过那个东西挺复杂的  你需要有电路知识  自动控制知识  磁路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因为变压器只能处理交流。 整流的效率和器件有关  一般同步整流效率比较高   DC DC  视情况而定  一 ...

在转换的时候DC-DC设备里面有损耗品吗?就像刹车系统里面的刹车片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转换的时候DC-DC设备里面有损耗品吗?就像刹车系统里面的刹车片一样

电路的东西一般你设计如果没问题寿命都比较长的   就是电解电容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  但是造价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