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刀、铣刀、钻头加工出的孔实际尺寸和刀自身的尺寸相比,有甚么变化

楼主(2012-12-27):
绞刀 铣刀 钻头加工出的孔实际尺寸和刀自身的尺寸相比,有甚么变化。
最近要给几个零件上的孔标公差,孔标径有小数点,比如4.6  4.4 这类的,不是4.5的。光洁度有1.6,3.2的都有,不能直接买到现成尺寸的刀,所以想了解一下加工后实际尺寸的变化值,通过比他小点或者大点的刀 来达到类似 4.6,4.4的尺寸

网友:
理论上是多大刀具加工多大的孔,实际情况跟加工参数(背吃刀量、转速、进给)和刀具夹持径跳是有直接关系的。还有钻头l两个切削刃高低问题,铰刀铰孔前基础孔精度问题。
一般情况:直径16mm以下孔用普通钻头直接加工后直径可能为16-16.015之间,若钻头扩孔直径可能为16-16.05(前提是钻头两个切削刃必须对称),扩孔切削用量选择合适孔的光洁度可达Ra6.3.若用合金钻头效果不不同的好的多。大于16mm钻头钻出孔的直径一般都要大0.2mm左右,甚至是更大。
     铣刀加工孔一般是扩孔使,一般比刀具直径大0-0.05mm。
    铰刀加工出的孔和刀具直径一般是一样的。
以上是个人经验,哪不对或是不妥的求指正~~
直径4.4、4.6这样的孔,若是公差要求不严、粗糙度6.3可用普通钻头钻孔加工出。粗糙度Ra3.2可用合金钻头扩孔。用这个刀具成本低,加工费时,你若批量大的话,刀具方面有更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钻头 和你的说法是一致的,绞刀有的机加工 还说会加几道的,我特意问了一下机加工。求证。。。。

网友(点评):
也 多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