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想装个SMC手动控制阀来控制出位和回位动作,请教

楼主(2012-12-27):
1:一个气缸,想装个SMC手动控制阀来控制他的出位和回位动作,不知该选用什么类型的。应该选几位几通的?为什么?
2:一般说的2、3、4、5通,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出,就是回。选两位四通的。

网友:
1.两个动作用两位五通的就行了.
2.我个人理解是电磁阀有几个动作方向就是几位(置).所谓几通是有几个接口.

网友:
两位无通的

网友:
单动选两位三通,双动选两位四通或五通。
通指的是通口,位指的是阀芯的位置。

网友:
几位就是阀杆有几个位置,一般两(切换式)到三个(五位三通中封式,可以封闭,使气缸停在除了行程端点的中间位置)   几通就是有几个通口  五通一般一个进气(P)  两个排(R S)气 (他们三个一般在一侧),  两个输出(A B)接气缸

网友:
气缸做什么用?搬运,顶升。。。。。。

网友:
SMC是日本鬼子的,不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