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或气动元件用的这个指示牌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12-27):
液压元件或气动元件用的这个指示牌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搜索到

网友:
这不是原件带的,是标识阀功能用的。

网友:
找代理商电话问问嘛

楼主:
我就是随意找了个图片说明一下意思。具体就是问问这个塑料牌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买到,不知道名字网上搜索不到

网友:
找魏德米勒或菲尼科斯,或万可问一下,他们可能有

网友:
这个标牌是类似于线缆线号,可以问问电气供应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不是液压硫化机上的吗?

网友:
就是魏德米勒的产品,5楼是正解,可能国内有高仿的,一般是电气用的比较多,线号,电缆号,

网友:
压克力板做的随便那里广告公司有雕刻机的都可以做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个标示牌 可以订做的我们就是订做的

网友:
这就是每个线头的编号呀!没有编号这些线你怎么接?

网友:
这个不就是显示此油阀在系统中的功能标示!

网友A:
1.阀件是日本油研公司的产品,YUKEN;可能是榆次,张家港或者台湾油研;
2.上面的塑料套件,譬如开模 ,移模出等等只是一个塑料件,里面的是打印的,外面的是塑料包起来或者塑封而已,方便维修和整断系统故障使用的,没什么品牌不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阀件是日本油研公司的产品,YUKEN;可能是榆次,张家港或者台湾油研;
2.上面的塑料套件,譬如开模 ,移 ...

您好,我就是想问问那个塑料套件叫什么名字,我如何才能买到,想采购但说不清楚呀

网友:
这位大虾:这种塑料套找找广告公司,他们那里什么都会做,小型的那种,每个城市都会有的。把图片给他们就行,如此简单!

网友:
我们用紫药水写在白色塑料管上,一加热即可,不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