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制作一种压紧机构,由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两个压块,请教

楼主(2012-12-27):
希望大家能提点意见,不胜感激。如图所示:要制作一种压紧机构,由两个电机分别驱动两个压块(压块1和压块2),当压块1.2都压紧时,焊机沿焊道1进行焊接,如图中所示,焊道1焊接完成后压块1通过电机(或者别的什么手段,此处正是我想请教的地方)落到轨迹一的位置压紧(注意此时的压块2不得松动与移动),然后焊机沿焊道2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压块2移动到轨迹二的位置压紧,此时压块1不能移动,然后焊机沿焊道3进行焊接。依次类推下去!
备注:如果能通过某种间歇机构用一台伺服电机驱动是最好的。希望大家帮帮忙看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类似的结构。

网友:
还得增加一个移动机构,驱动两个电机交替移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的是残两套压紧装置要上下错开,左右错开,也可以说是一个移动机构在中间,另一个要能跨过这个移动机构前行。好比一个大龙门架,一个小龙门架,两个在同一直线上运动,但是各自的轨距和高度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是悬臂结构。

网友(点评):
能给点实质性的参考吗?

网友(点评):
电机装在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贴主的压紧可能是要全长压紧,楼主的图上只能压一小部分,压紧装置在移动时,焊枪与这个装置的干涉要有个结构,是不是可以在移动压紧装置升到压紧装置以上。如图的运动轨迹可能要用凸轮之类的结构。

网友:
可以举一反三嘛。将两个这种三杆轮一前一后串联起来,电机装在后面轮的中间轴上,不就是一辆小车嘛。

网友:
工件多大?能否做个clamp 形式,压紧装置在在滑移装置上~

网友:
这个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