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 i3处理器的机器下载什么CDA好?

楼主(2012-12-27):
   求助帮忙下载个CDA 制图工具

网友:
CAD不是 CDA 用2010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限制吧?

网友:
哪个版本都可以吧!

网友:
这个没什么限制吧  只要兼容就好了

网友:
没有限制呀!

网友:
cad随便安装就是,对电脑配置要求不高

网友: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