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齿数为10.齿顶圆直径为32.64mm,能不能算出模数?

楼主(2012-12-27):
各位前辈,现在又一个齿数为10.齿顶圆直径为32.64mm,能不能算出模数???还有是不是齿数小于17的齿轮,就是变位齿轮??谢谢!

网友:
模数应该是2 估计是变位齿轮

网友:
大概算了下,第二系列 模数2.75 是最接近的·。

网友(点评):
小齿轮不会是负变位吧,,,,,,,,是不是2.5的正变位。

网友A:
什么齿轮类型,先说一下,才好判断,最好给出齿高或分度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齿轮类型,先说一下,才好判断,最好给出齿高或分度圆直径!

就是普通的圆柱齿轮,我要是知道分度圆直径,拿齿数除一下不就行了吗?关键我只有齿顶圆直径和齿数。

网友B:
Lz的齿顶圆直径是不是测量的数值?我查了下标准,最接近的模数是2.75

网友C:
如果是测绘的话,最好知道安装尺寸。
然后根据齿数、模数标准向上靠。是否需要变位等等;

刚想起来:这个不是同步带轮吧?

网友:
齿数10,为避免根切,需变位。这应是角变位齿轮,模数估计2.5,如确定,可依据其算出变位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测绘的话,最好知道安装尺寸。
然后根据齿数、模数标准向上靠。是否需要变位等等;

不是,是马达的两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齿顶圆直径是不是测量的数值?我查了下标准,最接近的模数是2.75

齿顶圆直径是用三坐标打的,应该是准确的吧,我们也算出是2.75最接近,可是与它啮合的大齿轮模数是2.5,所以要是2.75就不能正确啮合了啊,与它啮合的大齿轮也是圆柱齿轮,齿顶圆直径为70.95,齿数为26

网友(点评):
这么说就是变位齿轮副了。。

网友(2014-08-25):
1.齿数小于17齿的齿轮都是变位齿轮,并且是正变位,因为不变位会发生根切,没人会做一个不变位但有根切的齿轮出来,谁要呢?
2.根据你的z=10个齿的题意,那么这个齿轮肯定是正变位齿轮,未变位之前的齿轮齿顶圆直径肯定要小于32.64
3.既然要变位那么变位多大才不会产生根切呢,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最小的变位系数x, x=(17-z)/17,算出来x最小为0.41,即x≥0.41
4.根据变位后齿顶圆的公式d'=d+2m+2xm算出m=32.64/(12+2x),因为x≥0.41,所以m≤2.54。
5.设计齿轮时一般都会选择标准的模数,查表最接近的是2.5,确定m=2.5后,代入前面的等式中算出变位系数x,x=0.528,满足大于0.41的要求
6.根据模数正向验算,没问题
7.确定参数为m=2.5,z=10,x=0.528,正变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