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27):
有四个工件分别是电泳,喷漆,烤漆,富锌底漆四种方法上的漆,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请分别说一下。还有这四种的不同的优缺点。。。。

楼主:
鹰老大我不知道这个划分在哪,所以我就选择求助这个发表帖子,请谅解。

网友A:
最近发现电泳漆不容易脱落,比普通喷漆要好。其他的我不懂了,欢迎有经验的朋友进来解惑解惑。

网友B:
喷沙。除了电泳其他可以用火烧。电泳即使用喷沙也只能保证大部分好。边脚就差点。

楼主:
喷砂对富锌底漆就没有显著作用,喷砂喷丸的力不够那个底漆的附着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电泳漆不容易脱落,比普通喷漆要好。其他的我不懂了,欢迎有经验的朋友进来解惑解惑。

电泳麻烦在表面,表面一定要处理的好,没处理好就很容易从外观看出来,电泳一般没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沙。除了电泳其他可以用火烧。电泳即使用喷沙也只能保证大部分好。边脚就差点。

喷砂也不行,力不够,死角也不好清除,喷丸的话虽然力够,但对工件表面很容易受力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