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啮合直齿圆柱齿轮,变位系数求法

楼主(2012-12-27):
各位高手,我是新手,请教了!
已知G1齿轮 (角度变位系数0.75) m=0.4 Z=8 外径4.4 (见图纸G1,图纸不一定是对的,因为不是我画的)
已知G2齿轮 (标准齿轮)m=0.4 Z=24 外径10.4 (见图纸G2,图纸应该是对的。)
实际中心距6.8
就是想请高手帮我确定下图纸中的参数是否正确?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1)G1齿轮是否是角度变位?如果是,图纸中的变位系数是否正确,是怎么求得的。因为我求的是1.2。
2)G2齿轮可以是标准齿轮配变位齿轮么?
3)标准齿轮是否是压力角等于啮合角?变位齿轮的啮合角是否是大于或小于压力角?啮合角是否是27.8度?
期待高手解答疑问,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算,LZ怎么算出来的变位系数?请教。

网友A:
1、因为中心距变化了,所以G1肯定是角变位。高变位的特征是总变位系数为0,中心距不变。因G1只有8个齿,为减少根切,应采用正的角变位。如图中提供的参数正确,变位总系数应是1.19。建议你和原设计者联系询问0.75的原因。
2、G2可以是标准齿轮,变位系数全部分配给G1,达到避免G1在加工齿形时可能产生的根切目的。
3、标准齿轮啮合时的啮合角等于它的压力角。角变位齿轮在啮合时啮合角不等于它的压力角,正变位时,大于它的压力角,负变位时小于它的压力角,所以称之谓“角变位”。此例中的G1啮合角根据中心距变动值计算,应等于27.82°。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中心距变化了,所以G1肯定是角变位。高变位的特征是总变位系数为0,中心距不变。因G1只有8个齿,为减 ...

谢谢高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由于经验有限,所以不敢确认,现在又长经验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