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SW里用钣金件,检测重量出来的结果跟实际不一样?

楼主(2012-12-27):
请各位大师帮我指点一下 ,最好能详细一点的 。。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
实际的偷工减料。。。。。。。。钢板不足厚度。

网友:
楼上的分析是对的,还有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是你材料密度问题,一样的材料 理论和实际不一样

网友:
SW的是名义板厚的理论重量。而实际工件存在板厚的偏差。时下经销商以薄代厚的比比皆是,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里边还有个零件材料,也需要设置。

网友A:
有时候我们买的3mm的板,实际只有2.45,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很普遍啦!

网友:
实际材料都比SW里面要薄点!~!

网友:
通过SW做出来的知识理想化的,得出来的重量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我们买的3mm的板,实际只有2.45,

aiya

网友:
还有是不是跟折弯系数相关?

网友(2013-05-12):
实际的材料,走下公差的,和理算的结果肯定会有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