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标注,两条公共轴线对一个平面的平行要求,请教

楼主(2012-12-27):
原来设计意图:要求A-B公共轴线和C-D公共轴线分别对安装面G的平行要求,在这种需求下,该怎么标注?请说明原理。
注:不是要求A、B、C、D的轴线分别对G面的平行
附件为示意图。希望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传了

网友B:
“要求A-B公共轴线和C-D公共轴线分别对安装面G的平行要求,……注:不是要求A、B、C、D的轴线分别对G面的平行。”
你这问题不是矛盾的吗?让人看不懂了。
从图中看,光要求A-B轴线和C-D轴线与G面平行是不够的,两轴之间的平行度、两轴线与端面的垂直度也必须有控制。另外标注是随意的还是有意的?,图中A、B、C、D都是基准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A-B公共轴线和C-D公共轴线分别对安装面G的平行要求,……注:不是要求A、B、C、D的轴线分别对G面的平 ...

我为了说明问题只能这样,要求的是A-B共用轴线和C-D共用轴线分别于面G之间的平行,我为了省事用A、B、C、D表示各个孔的轴线,至于其他要求,不是本帖讨论范围。

网友C:
我记得共轴也是以一个轴为基准(A),另一个轴标同轴度(B),与基准(G)另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共轴也是以一个轴为基准(A),另一个轴标同轴度(B),与基准(G)另算吧

我说的A、B共用,不是单独A和B

楼主:
关键是共用轴线在图纸中怎么标准,我见过以前老图纸直接将箭头放在中心线上,但是在新国标中则是不允许的,这也是纠结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为了说明问题只能这样,要求的是A-B共用轴线和C-D共用轴线分别于面G之间的平行,我为了省事用A、B、C、 ...

理论上说,两轴线平行于G面,但是可在其自在的平面中360度自由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说,两轴线平行于G面,但是可在其自在的平面中360度自由的啊!

对的,我不做要求,但会使用未注形位公差去限制,因为两两边为独立的,

网友D:
要求g面,基准为A-B和c-d这样就行吧,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g面,基准为A-B和c-d这样就行吧,望指教

一开始我也这样想的,但这样的标注是否允许?我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可以啊,这个标注上有范例的吧

网友E:
很多方法。A, B 直径相同吗?如相同:
2X |//|øx.x|G|
放在尺寸下方。

如用于配合,或需检具检测,要加最大实体符号在公差后。

你也可以在每个直径尺寸上分开标,就是稍显罗嗦。

在标注角度控制之前,应该有位置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方法。A, B 直径相同吗?如相同:
2X |//|øx.x|G|
放在尺寸下方。

估计也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表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这样想的,但这样的标注是否允许?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一条共用基准和面可以,但是我有很多组要和同一个面平行,而且那些共用轴线之间可以说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F:
没实际尺寸,看不懂,难道,abcd,不在一条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实际尺寸,看不懂,难道,abcd,不在一条轴上

abcd两两理论在一条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