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用啥方法加工

楼主(2012-12-27):
外圆45内孔M22长度170材料45号钢。用啥机床加工?连材料带加工费大概多少钱一个?数量100个

网友:
内孔全部M22螺纹?

网友:
用车床简单快捷,精确度也高

网友:
外圆加工吗??????????????

网友A:
车床加工 连工带料大约20多点吧 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加工 连工带料大约20多点吧 每件

不能吧!

楼主:
诸位说点实在的吧,车?m22长170你车啊?

网友(点评):
就是,请看懂题了再回答,M22长170你用车的,开玩笑吧,那你那刀也太细长了吧。直径比你JJ细,长度比你JJ长,怎么车?

网友(点评):
这比喻打的,顿时笑了

网友(点评):
车 是个笼统说法 指用车床加工的方式 在车床上钻孔 攻丝 你觉得长170丝锥可以接长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还有 你没给出精度要求 我指的是普通螺纹连接的要求 这个不难达到

网友:
170长全 螺纹啊??!

网友B:
先车外圆到直径为45的尺寸,钻低孔,再攻牙!

网友:
不怕麻烦的话手动攻丝

楼主:
晕啊,没有一个高手。有没有专门的机械直接拉出170长的螺纹?

网友(点评):
我才晕呢 拉制是加工直线或趋近直线的才行 比如花键 或螺旋花键 还有枪膛的来复线 虽然螺旋花键 或来复线是螺旋线但更趋近直线才能拉 像丝锥一样的拉刀轴向力一拉牙不就都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外圆到直径为45的尺寸,钻低孔,再攻牙!

攻丝也不好做,太长

网友:
170长度的M22的螺纹 车是肯定不可能的~
可以用丝锥来攻丝,
不过我有个疑问啊~用得着全部都要螺纹吗?最多两头弄稍微长一点吧~

网友(点评):
用不着这么抓狂 发具体图到694440481@qq.com在具体谈

网友(点评):
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
内孔M22长度170?

网友:
设计失误,设计师不考虑加工

网友:
工艺性不好,最好改设计

网友:
建议改结构,太长了不好加工

网友:
八成是楼主描述有问题,有需要这么长的螺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