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后的结果,报废了

楼主(2012-12-27):
最近找了个新的热处理厂家,调质我们的45钢材料,粗车后去调质,我们再精车。
现在发现调质回来我们要打硬度计检验的,发现一个零件上同一个面上的硬度数值波动都好大220-300不等,请教高人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是调质的问题还是

网友:
应是热处理工艺的问题。主要应是冷却方法和速度的问题。具体情况要到加工方现场去了解后再加分析。

网友:
实习中,学习一下。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硬度仪哦!200~300?

网友(点评):
俺猜是布氏硬度...

网友:
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等大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硬度仪哦!200~300?

HB

网友:
最好使用标准样件同炉处理,这样打出的硬度才可靠。

网友:
这个浮动相当大。。
是不是热处理不均匀?

网友:
你也许切的深度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