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粗牙螺纹加工。讨论

楼主(2012-12-27):
度娘那里本人没找到解决方法。特来向各位大神请教。长话短说:
粗牙螺纹如果按照通规通止规止的标准来加工,那么我想知道通规和止规的尺寸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画出通规止规的剖面。
螺纹刀片厂家对各个粗牙螺纹刀片的圆角大小是如何选择的?哈哈
几乎很少人说这个吧?那就来请知道的大神来科普下。

网友:
百度不行问GOOGLE 呀

网友: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百度解决不了,我也解决不了。。。是不是按照国标的极限公差出来的。

网友:
具体不太清楚,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应该就是像塞规的设计原理一样的,说白了就是高精度的螺纹而已,最终应该是要磨一下螺纹吧,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92a8291d964bcf84b9d57bee.html

网友:
普通螺纹对内外螺纹的顶径和中径有公差,中径是决定配合的公差。我想螺纹规应该是控制它的中径的公差。
为了提高螺纹的抗疲劳强度,对机械性能的紧固件高于和等于8.8级的紧固件,其外螺纹牙底轮廓应没有反向圆弧,牙底的圆弧半径应不小于0.125P。

网友:
通规和止规的尺寸是依据螺纹牙的受力原理,经过一系列力学公式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产生的最合理系数

这个回答是经过本人猜测与推断而获得。

网友:
不是很清楚,坐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
好象是国标,不知道怎么来的。

楼主:
目前为止,木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真不知道论坛有木有通规止规厂家的人员在这里,在的出来说下啊。。。。。

网友(2014-04-13):
螺纹手册 你值得拥有!

网友:
  通规止规貌似是螺纹的中经公差得出来的

网友(2015-04-10):
螺纹环规或螺纹塞规的通、止尺寸差是由该螺纹的精度等级决定的。至于通规止规的剖面画法跟螺纹的剖视画法应该是一样的由该螺纹规的中径尺寸决定。